HP TPN-Q236 板号DA0G3EMBCD0进PE蓝屏

楼主(2022-04-10):
这个本子是同行拿过来的,原因是进过水现在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开之后发现主板上其实没有什么水,就是键盘上有水,开机键是在键盘上的因为没有图纸只能一个一个脚去点键盘座子,点了半天终于点亮了,接上屏能显示,看来就是键盘的问题。发回来一个键盘装上去能正常开机了,进系统发现有密码应该就没啥问题了。本以为这就结束了,没想到过了两天同行拿过来说进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我自己试了一遍也确实是这样,我把内存换了,不插硬盘进PE也蓝屏,同时吧键盘拆掉也一样,最后刷了BIOS之后还是如此。而且CPU和显卡温度特别高,不到十分钟风扇就转的很厉害。请各位同行们分析一下是啥问题。主板上确实没有进水腐蚀的痕迹。

网友:
大哥。散热铜管看下。是不是漏气。 用风枪吹一端。看 两端温度是不是一样。

网友:
好的,但是散热应该不会影响进PE蓝屏吧

网友A:
疑难杂症干CPU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疑难杂症干CPU就是了

干CPU难度就大了,而且成本也高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此板又没有图纸,我怀疑是温控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