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电感对地都是0.001 神们这算不算短路了...

楼主(2022-04-10):
万能表2条线碰在一起就是全0

多多的万能表...求教了

网友A:
大哥 主芯片烧了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主芯片烧了比较多。。。

但这显卡能开机 还能跑显存测试....还PASS了....但有其他错误
TServerLite Version : 16.07.09
Project             : baffin
Build date          : 2017-04-06T05:58:20Z UTC
SVN Revision        : 146930
Suite               : Board_Production
(c) 2015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status][Framework] AK308.006    [1] Pass    17519 msecs.
[error][GFX] ResourceLoader: Search path (gpu/mesh) does not ex
[status][Framework] STD001.000   [1] Fail    83 msecs.
[error][Framework] Done executing STD001.000 Failed
Test Count: 2
Total Pass: 1
Total Fail: 1
Total Skip: 0

网友:
但跑显存的时候 是黑屏的..没有像教程一样 画面不停闪
显卡是rx560d

网友:
万用表你都没有打对量程,用200欧档。看你的表显应该在1欧左右,对于显卡核心有可能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对地测量的,如果是对地测量的,那就拆掉电感看一下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后级短路基本没救了

网友:
万用表测量量程摆到200Ω档位再测量下, 这么小的GPU应该有点阻值的

网友:
有画面闪,一般电压不会有短路

网友:
这三个是核心供电,阻值很低,只要电压出了就没问题。

网友B:
核心供电,本来阻值很低

网友:
是啊,这么小的GPU是有阻值的。

网友:
你有基础吗?用2k档测量?

网友:
选择的量程应该是最小的,这不是短路,重新测量一下,只要不是0.0000就行,测量核心本来阻值就非常低是正常的,然后再测一下上管的漏极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表的挡位不对

网友:
有可能是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是好的档位小了

网友:
这表测不出来,一般这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供电,本来阻值很低
这头像十年未换!看着亲切啊!

网友:
核心的阻值好像是很低的

网友:
2k档量的可能是没短路

网友:
万用表档位不对,用低阻值的

网友:
核心供电阻值本身就低,不用管阻值,直接上电测量就看有没有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买块好点的表,然后量程要打对,加强万用表的使用常识

网友:
3组供电同时端

网友:
你还是先学习原理再实践吧!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修个毛线呀!

网友:
现在新点的显卡这个阻值不算短路,之前我修过一台笔记本1050的显卡,核心直接0,当时心都凉了半截,还好最后面修好才知道虚惊一场。

网友:
这三个是核心供电,阻值很低,只要电压出了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