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显存可以互换吗?

楼主(2022-04-10):
两个rx564,一个是全部显存报错,代码43,另一个是核心短路的,我把核心短路的显存换过来试试?

网友:
另外,4g显存能卖多少一个呢?我手上七张4g卡,全部是我把核心搞废了。想出了回血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求告诉

网友:
这两个可以代换

网友A:
最好是把GPU芯片换过去,,,显存一般不能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把GPU芯片换过去,,,显存一般不能代用

不敢搞核心了,没bga,以前的核心搞一个废一个

网友:
老吴是高手,各种折腾

网友:
不能全部挂掉吧,感觉gpu也可能挂壁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显存一般不能代用

网友:
我感觉可以啊,为啥不可以

网友:
可以代用 那些说不能的就是口嗨 啥也不会

网友:
也可以~~的吧

网友:
可以,都是D5 单颗1G基本通用,我经常这样换

网友:
560用的是单颗1G的显存的,只要对得上就行

网友:
两个同型号的话,大胆的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