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V5-572G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4-10):
     好久没发帖了,因为最近在学HCIP ,言归正传进入主题吧,版号DA0ZQKMB8E0 rev:E , 不能触发肯定先查公共点是否有19V,测量保险有19V,说明此时已经过保护隔离。根据时序,插上适配器产生公共点,接下来就要有待机3V 和5V ,测量PL14,PL16电感发现没有3.3V和5V ,查待机芯片的条件,此电路是由TPS51225RUKR 该芯片产生的PWM 3.3V和5V。该芯片的工作流程是先有VIN,然后产生线性VREG3(3.3V),VREG5(5v)。该芯片开启脚EN1,EN2,都是由线性3.3V产生。,经查,该芯片的线性3.3V 和5V都正常,因为该芯片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但是仍然没有PWM 3.3v和5V 。判断该芯片已坏。更换芯片后,再次测量已经能测试到PWM 3.3V和5V了 最后附上开机图,一颗老鼠屎坏整台电脑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
条理清楚,理论一流。学习了

网友:
宏碁的外观很华硕

网友:
就坏待机芯片也算送钱活啦,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一般情况 只坏待机芯片的少,一般都是后级的问题引起不出3 5 v。

网友A:
很少见直接坏待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见直接坏待机的

确实很少见

网友B:
弱弱的问句楼主测pwm是测电压还是测波形,测电压的话正常是多少

网友:
苹果A1466不出S4_L修得我头痛,条件才对就是不出!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特容易坏

网友:
其实这个芯片坏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网友:
这型号坏的多了去了。。。。。。。。。。。正常,51125还有几个同类型号芯片 ,原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楼主测pwm是测电压还是测波形,测电压的话正常是多少

该多少就多少啊,没有用示波器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

网友:
PWM有标记,嘿嘿。 因为长时间工作所以损坏。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理论,到手能力超好

网友:
思路明了,值得学习

网友:
我有一台索尼笔记本,3V 5V 有,但是IO不出来开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