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丝印查不出型号

楼主(2022-04-11):
这几个丝印查不出型号,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两个极和三个极的,测一下,再看输入电压,换常用的二、三极管就行,没必要去换一模一样的,6个极的就不好弄,不过多半是双mosfet

网友:
二极管代换比较多,用肖特基就行,只要注意下A极电压,三极管也很多,8050、8550、MOSFET:AO3400、AO3401,都可以

网友:
要灵活运用精通电路原理

网友(2022-07-03):
查前2位或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