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 GTX660 显存报错位置

楼主(2022-04-11):
我不知道GTX660或者EVGA 是不是公版顺序来的  一开始自己不确定 问了个显卡高手 确定下来A0和C0通道对应M5和M506两颗显存  更换以后还是报错一样!是不是显存定位错误了!一开始加焊了 一样的效果 后来直接更换了!要说断线的话 最多一颗显存出现这个概念  2颗几率太小了吧!难道是核心虚焊或者损坏 也不敢上焊台 客户一开始还是花屏的 别上焊台直接短路黑屏吧!
华硕的GTX660 有款一样的布局!

网友A(2022-06-16):
在下小白,自己显卡坏了,测出来是有一颗内存报错,想加焊显存。
请问一下楼主,我加焊时涂了助焊剂,380度的风枪,3.5的风速,感觉吹不动呢? 请问下是哪里没对。
另外,隔热胶带有用吗? 贴了之后感觉胶都粘板子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下小白,自己显卡坏了,测出来是有一颗内存报错,想加焊显存。
请问一下楼主,我加焊时涂了助焊剂,380 ...

好显卡的板子散热是很快的,底下有预热台要好一点。没预热台吹的时候就要先周围大一点面积均匀加热,吹的时间自然就要长一点。隔热胶带一般可防止小件吹跑和电容吹坏或BOOM。

网友:
6系卡mats版本降低至367.38以下再测一测。此PCB一般情况下A0-M5,C0-M506和M1两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显卡的板子散热是很快的,底下有预热台要好一点。没预热台吹的时候就要先周围大一点面积均匀加热,吹的 ...

谢谢指导。我就是看视频那些师傅就是直接吹, 我以为很简单,结果自己就试了下,吹都吹不下来,太高温度我又怕搞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显卡的板子散热是很快的,底下有预热台要好一点。没预热台吹的时候就要先周围大一点面积均匀加热,吹的 ...

那种像一板子的那种预热可以吗?  好像是拿来预热Led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种像一板子的那种预热可以吗?  好像是拿来预热Led的

预热台的作用是从下部大面积加热到预定的温度,减小PCB不均匀受热变形,LED预热面积够显卡大应该也可以。如果仅加焊一颗显存,先PCB微斜把助焊剂吹流过显存焊点,再PCB放平绕圈吹,直到大量冒泡再坚持几秒。风木仓加焊需要经验的,没经验一定要拿废板练习,不然PCB起泡,变形,爆锡球,吹炸芯片都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预热台的作用是从下部大面积加热到预定的温度,减小PCB不均匀受热变形,LED预热面积够显卡大应该也可以。 ...

嗯嗯, 买过废板子练手。 这两天上手加焊了自己的显卡的显存,弄之前还可以点亮,现在直接点不亮了。 昨天工具到齐测了下电压,下管无电压,上管D极12V, G极没有电压。  测了旁边大的PWM, en角电压0.65的样子。 接下来就搞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 买过废板子练手。 这两天上手加焊了自己的显卡的显存,弄之前还可以点亮,现在直接点不亮了。 昨 ...

可能一,显存吹爆锡;二,显存吹连锡,尤其是网上说的轻推回位,没经验一推百分之99连锡;三,显存颗粒吹挂;四、上电前没检查吹过的显存短不短,在短的情况下电源芯片过载挂了。五,其它不当操作导致电源芯片挂。
建议先取下加焊过的显存,清理焊盘,确定供电不短上一次电,如果花屏亮机则确定为显存颗粒故障。不亮机则查显存电源芯片的供电条件,一般显存电源芯片EN和VCC满足就能出电压,电压值不对查反馈。供电条件不足查条件,供电条件有了不出电压那就在确定上下管没坏的情况下换电源芯片,如果不确定上下管好坏就一套都换。每次上电前一定要确认一次没有短路,如果故障扩大到显存上管击穿短路基本就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一,显存吹爆锡;二,显存吹连锡,尤其是网上说的轻推回位,没经验一推百分之99连锡;三,显存颗粒吹 ...

上管似乎都是好的,上管D级有12V,G级无电压,查了PWM VCC好像是3.3V, EN没有电压,应该是没有满足供电条件,仅限的知识就这些了,其他的都不太懂。就是自己显卡了,好奇想自己修,结果就这样了。是不是其他地方的电压没有过来导致开启条件不足,下管都没电。我好像把什么东西给弄坏了,显存和核心供电没了,外接12V正常,贴近引脚的5V也正常,在大的PWM旁边有个小的IC, 他周边发现了0.56的电压,其他似乎都没电压了

网友:
那种像一板子的那种预热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