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615K2开机暂停灯一直闪,不插打印头排线,照样有字车归位动作,求助!

楼主(2022-04-11):
如题,就拔一下打印头排线,再插上去就这样了。正常应该是不插打印头排线开机3灯闪,字车无动作。确定是打印头引起的

网友A:
板烧了,修一下就行了

网友:
知道是板烧了,应该查主板哪个地方?换了一块新主板,开机就坏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烧了,修一下就行了

修主板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烧了,修一下就行了

可以告诉我吗?付费也行。

网友:
私聊你了,别再换主板上去了

网友:
楼主修 好了没有

网友:
没有呢,无从下手,感觉问题不大,不知道哪个是控制打印头排线的芯片

网友(2022-06-20):
您是机器带电装的吧   如果是  头和主板全烧   主板换肖特基二极管(部分能好)    打印头换打印头内部PCB板的驱动IC
如果不想修   就换一套主板和打印头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