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巨龙1000w电源,整流电压240v(有图求助)

楼主(2022-04-11):
此前的帖子见这里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5809-1-1.html
开始的故障是烧保险,主变推动管,瞎修一通,换了很多件,因为mos管不合适,烧了同步整流两个mos,最近又拿出来折腾,换了原型号mos,现在故障现象是通电串灯泡常亮,有0.1a的漏电流,大滤波电容电压240v,正常应该是灯泡闪一下不亮,滤波电容电压320v。测量待机电压正常,大滤波电容换了还照亮,掉电后电压很快降到10v,根据自己画的原理图,似乎只有并联的几个黄色方块电容漏电了,求思路

网友:
电源去难得有人发帖!一起讨论下

网友:
这是次级有短路吧

网友:
会修 电源的大师,及少啊,佩服 。。。。。。。。。。。。

网友:
低级错误,拆了大电容还有整流桥故障一样,原来是串联的灯泡功率太小,换了个大的就好了

网友:
就是不起振嘛,说那么复杂,查起振芯片供电就好了嘛。

网友:
高压都没起来,先修好PFC电路再说。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有PFC麼,有PFC或者功率大的电源启动电流大,带灯泡会起不来

网友:
这是外行了,整流?两个?那是功率场管,三脚的,还有两脚的快速恢复二级管。直接修pfc电路,和pfc芯片就好了,自激的差变压器自激脚到场管的电路,半桥的查pfc工作芯片是否工作正常,工作电压,电压母电容检测脚,电流检测脚。

网友(2022-05-25):
谢谢楼主分享……240V显然PFC还未正常工作

网友:
换下启动电阻看下是不是值偏大

网友:
有点像次级短路或者开路了

网友A:
240V是不是带灯泡限制了,PFC正常的话,大电容应该是380V左右了

网友(2022-06-26):
引用 网友A:
240V是不是带灯泡限制了,PFC正常的话,大电容应该是380V左右了

是,最后发现是个乌龙事件,我前后两次用的灯泡功率不一样,常亮是换了个大功率灯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