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00165-A跑码掉电重启,有没有遇到的?

楼主(2022-04-11):
    一台MACBOOK AIR A1466 820-00165-A。开机不断掉电重启,测各电压正常。示波器bios有波。刷了BIOS,换了内存芯片。而且去掉一个内存颗粒就不会掉电。意思是应该过了内存。内存排阻上也有波。计划动CPU前问问各位兄弟,有没有遇到的?免得走弯路。

网友A:
拆掉一颗内存,定电流,说明还是内存颗粒的问题!内存颗粒的底脚打阻值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一颗内存,定电流,说明还是内存颗粒的问题!内存颗粒的底脚打阻值了吗?

拆一颗内存肯定挡内存。装上掉电我认为应该是过了内存。

网友B(2022-05-12):
电流跑多少  我手上也是有个二修进水的 也是掉电重启 0.29重启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跑多少  我手上也是有个二修进水的 也是掉电重启 0.29重启反复

忘了,至少0.5几

网友:
可能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