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列十三:映众GTX760-2GD5冰龙超级版开机正常显示安装驱动灰屏故障

楼主(2022-04-11):
1. 首先我们用集成显卡进入系统后安装驱动,发现安装不了驱动显示错误代码43
2. 然后刷bios后一样的问题,然后MATS扫描显存也没问题。
3. 然后用示波器测量核心供电的5组波形发现只有一组正常的,该核心供电芯片采用RT8802A,然后测量5组驱动IC上管G极对地阻值除了正常那一组的阻值是12K,其它无波形输出四组都是10欧,怀疑同时4组供电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4. 这里我直接换掉核心供电芯片后测量波形现全部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不错不错,吸一口欧气

网友(2022-06-30):
显卡比主板还要难修!

网友:
非常棒的思路,遇见43后扫完mats我就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