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V-N950OC-2GD显卡开机秒断电故障

楼主(2022-04-11):
1. 首先我们检查所有供电的对地的阻值,发现6P接口和金手指12V供电阻值偏小,然后测量核心供电第1组上MOSG极的阻值只有15欧其他的阻值都正常。直接换MOS管阻值正常。
然后上机测试还是一样的问题,于是我拆掉6P供电接口后上机测试可以正常点亮,是显示没有供电的英文提示,看来供电还有问题,于是我仔细检查,发现核心供电芯片NCP8117420CS2反馈引脚的一个0.1UF电容掉件了,换上后问题解决。

网友:
烙铁一热就有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