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N1050WF2OC-2GD显卡开机黑屏故障

楼主(2022-04-11):
1. 先我们测量显卡的所有供电,核心供电、显存供电、PEX供电全无,除了5V供电和1.8V供电正常。
2. 测量核心供电VCC供电引脚30脚电压5V正常。
然后EN开启引脚4脚电压只有0.45V明显不正常正常的电压应该是3.3伏。要测量EN开启引脚开关管G极电压0V正常,看样子是NV3V3供电问题导致的。
3. NV3V3供电是直接由PCIE插槽3.3V供电然后通过开关管控制得到的3.3VNV3V3后来仔细检查发现是该管子掉件导致,后来补上NV3V3开关管问题解决。

网友:
最喜欢掉个把件了,烙铁一热就有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