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760-2G开机黑屏无核心供电故障

楼主(2022-04-11):
1. 首先我们测量核心供电芯片RT8802A 31VCC供电引脚5V正常
2. 然后测量1EN开启信号0.04V不正常,但是按复位开关后EN开启信号电压恢复正常2V,于是断开1脚外围控制信号,问题依旧,是怀疑因供电芯片有问题,直接换核心供电芯片涛声依旧,看样子不是核心供电芯片的问题。
3. 然后我测试核心供电芯片其它外围引脚发现12VDD过压检测引脚电压为0,这个肯定不正常,因为该引脚是由12V供电连接100K上拉电阻,然后经过11K下拉电阻分压得到一个1.19V供电的,然后检测上拉电阻阻值无穷大换上拉电阻问题终于解决。

网友A:
显卡一般是先有核心供电还是 显存供电 我这有片显卡 两供电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一般是先有核心供电还是 显存供电 我这有片显卡 两供电都没有

核心供电先有

网友(2022-06-29):
没有底子确实不行,还是得系统学习呀。。。真难为我这老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