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硬盘,PS3111+YMTC TLC识别SATAFIRM S11解决工具

楼主(2022-04-11):
只适合长存颗粒
主芯片:ps3111 s11 13
FW:SBFMP1W3
变成SATAFIRM S11的直接PE下使用不良品修复工具打开,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
太感谢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看看是否实用

网友:
这个好使    在别处下了好多   花了好多钱  毛用都不管

网友:
我的一个假金士顿,片子有坏道,每次卡百分之10.

自动检测芯片,检测不到ID,黑片.

网友:
还没玩过这个,下载试试看,

网友(2022-05-14):
下载用用看看。感谢提供

网友:
求助老哥,运行程序后显示如下怎么解决。

网友A:
硬盘信息如下: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KP1W3
Size : 228936 MB
P/N  : 9283671
S11fw: SBFKP1A3, 2020Oct22
S11rv: KP1A3-82
Original Model: KINGSTON SA400S37240G
Bank00: 0x9b,0xc3,0x48,0x25,0x10,0x0,0x0,0x0 - YMTC 3dv2-64L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1: 0x9b,0xc3,0x48,0x25,0x10,0x0,0x0,0x0 - YMTC 3dv2-64L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2: 0x9b,0xc3,0x48,0x25,0x10,0x0,0x0,0x0 - YMTC 3dv2-64L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3: 0x9b,0xc3,0x48,0x25,0x10,0x0,0x0,0x0 - YMTC 3dv2-64L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8: 0x9b,0xc3,0x48,0x25,0x10,0x0,0x0,0x0 - YMTC 3dv2-64L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9: 0x9b,0xc3,0x48,0x25,0x10,0x0,0x0,0x0 - YMTC 3dv2-64L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10: 0x9b,0xc3,0x48,0x25,0x10,0x0,0x0,0x0 - YMTC 3dv2-64L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11: 0x9b,0xc3,0x48,0x25,0x10,0x0,0x0,0x0 - YMTC 3dv2-64L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Controller    : PS3111
Flash CE      : 8
Flash Channel : 2
Dram Size,MB  : 32

短接了后运行程序,又提示这个了。。。(江湖救急,谢谢大佬)

网友:
不用短接 直接PE下运行,已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信息如下: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KP1W3
Size : 228936 MB

KINGSTON SA400S37240G  你这个不是长存颗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