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70s核心装2080s板底,驱动黑屏,求救!

楼主(2022-04-11):
2070s核心装2080s板底,驱动黑屏,求救!
跑显存通过,能点亮,一装驱动就黑屏
跑118测试也黑屏,我想问这是不能代换吗?还是核心有问题。

网友A:
bios不需要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需要修改吗

Bios已改2070s的了,试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B:
显存地图不匹配,改配置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地图不匹配,改配置电阻.

这是原装这板底
显存。难道两个核心的配置电阻不同?

网友:
感觉原因好多

网友:
应该外围电路还有少许不同。楼上已经有人说了,大概率是配置电阻的问题。

网友C:
你查资料这两个GPU可以代用吗?我个人觉得不可以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查资料这两个GPU可以代用吗?我个人觉得不可以代用

主要是都能亮机,扫显存通过,装驱动就黑屏。理论上是可以的啊,好几代 都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显存识别电阻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C:
那就扫显存吧!多用几个软件扫、也有可能GPU到显存之间通路、看图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扫显存吧!多用几个软件扫、也有可能GPU到显存之间通路、看图查吧

大佬,除了118测试,还能用什么测试,118测试黑频,我今天修一张花屏的2080遇到一模一样的故障了,

网友D:
核心是有问题坏的,这个现实要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是有问题坏的,这个现实要接受

这是20系列的通病吗,我又拿到一张2080一样的故障,这张不是搬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是有问题坏的,这个现实要接受

不是核心坏,我弄好了

网友:
弄好起码说下吧,那么多人帮你,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了,研究了一下的确是配置电阻的问题,不知道咋的就成16gb 三星了,改成8g三星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我拆bios的时候不小心弄到,还是本身就是的,这个就不太清楚,原来是2080s的核心。

网友: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