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HDMI接口一例

楼主(2022-04-11):
戴尔vostor1440 VGA接口外接显示器正常,接HDMI不显。接口打值一切正常。开机后HDMI接口连接显示器,测接口供电5V和接口供电上拉的数据时钟只有不到1.几V.  热插拔信号也一样,导致Q5701没有导通,无法开启HDMI芯片的工作。
这个电压是由+5V_RUN经一个二极管转换的,还负责上拉CRT的一些信号。测二极管两端,一端5V另一端不到2V,正常应该有4.2V左右, 断开显示器的连接后,恢复到5V.
CRT 信号即使在降为不到2V的时候仍然正常,但HDMI就不输出了。这种就不考虑短路了,不然+5V_RUN也会被拉低,应该是二极管产生了内阻,带不起负载了。 直接在二极管负极焊盘上外界一个5V,测芯片的工作条件和上拉电压都正常了。结果还是不亮。  测连接桥的耦合电容一端有0.5电压,应该是发出信号了.
直接更换芯片PS8101, 再试已经正常了。
  貌似好多机器的HDMI要进系统,有显卡驱动才能切换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太丰富了

网友:
楼主这精力,确实,有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