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50 MODS结果请教

楼主(2022-04-11):
测试的是118项,貌似测试其它项目也是出现差不多的提示,请大家帮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该卡不能装驱动,其它都正常

MODS start: Mon Apr 11 12:58:54 2022

Warning : test specifications should be used to control p-states

Command Line : gputest.js -pstate 0.max -mfg -matsinfo -test 118 -fan_speed 70

CPU
Foundry   : GenuineIntel
Name      :  Intel(R) Pentium(R) CPU G2100T @ 2.60GHz
Family    : 6
Model     : 10
Stepping  : 9

Version
MODS           : 343.93
OperatingSystem: Linux (x86_64)
Kernel         : 4.20.6-gentoo
KernelDriver   : 3.91
HostName       : tinylinux 19.02
Sys-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1C6F659FD176

FbStrap set to 0x0
                 gpu 0  dev.sub 0.0
                 ---------------------------
PCI Location   : 0x00, 0x01, 0x00, 0x00
DID            : 0x1402
Raw ECID       : 0x00a080800000003e124019d1
ECID           : TFX906-02_x08_y05
Device Id      : GM206
Revision       : a1
NV Base        : 0xf9000000
FB Base        : 0xd0000000
IRQ            : 16

** ModsDrvBreakPoint **

------------------------- BEGIN ASSERT INFO DUMP -------------------------
atureState: Registry key value 0x00400000
NVRM:  Power feature ADAPTIVE_POWER has a value 0x00000001
ACPI: Unable to evalu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ACPI: Unable to evalu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ACPI: Unable to evalu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ACPI: Unable to evalu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ACPI: Unable to evalu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ACPI: Unable to evalu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ACPI: Unable to evalu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Chipset::FindMcps()
Found (0, 0, 31, 0) with cc = 0x60100, vid = 0x8086, did = 0x1c46
Intel found.
Error: Can't find Pci device with class code 0x60100, index 1
Error: Can't find Pci device
Chipset::FindMcps() finished
Chipset::FindCrush()
Found vendor ID 0x8086, deviceID 0x0150
WARNING: Unknown crush device ID 0x0150
Found (0, 0, 31, 3) with cc = 0xc0500, vid = 0x8086, did = 0x1c22
INTEL - SMBus: DeviceId: 0x1c22.
Found 1 devices
EC Device not found on Smbus
vbiosLocateExpansionRomImages Invalid Image Checksum
NVRM: vbiosExtractImage: failed to locate PCI expansion ROMs for GPU 0
vbiosLocateExpansionRomImages Invalid Image Checksum
NVRM: validateVbiosImage: GPU 0 exp ROM 1, PCIR checksum failure... image invalid!
NVRM: validateVbiosImage: GPU 0 exp ROM 2 is a EFI image, stop validation here!
NVRM: validateVbiosImage: # of sub images exceeds defined limitNVRM: validateVbiosImage: GPU 0 exp ROM 255, PCIR checksum failure... image invalid!
NVRM: extractNbsiDirFromVBIOSinMemory: Found invalid exp ROM sig (0).
NVRM:getVbiosSecurityBlock: getNbsiObjByType raised an error.
NVRM:_vbiosCheckCertificatesValidity: Certificate type is not known.
NVRM: validateVbiosImage: # of sub images exceeds defined limitNVRM: validateVbiosImage: GPU 0 exp ROM 2 is a EFI image, stop validation here!
NVRM: OBJVBIOS: Unknown BIT token 0x75! Skipping...
NVRM: Primary Devinit on PMU is not available!!!!!!!!!
NVRM: Execute devinit on PMU was true, but not available, fall back to RDE
NVRM: bp @ ../../../../resman/kernel/devinit/nv/objvbios.c:2740

** ModsDrvBreakPoint **

-------------------------- END ASSERT INFO DUMP --------------------------
Error: Can't allocate system pages
ModsDrvAllocPages failed: cannot allocate memory

** ModsDrvBreakPoint **

------------------------- BEGIN ASSERT INFO DUMP -------------------------
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ACPI: Unable to evalu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ACPI: Unable to evalu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ACPI: Unable to evalu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ACPI: Unable to evalu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ACPI: Unable to evaluate dev method (_DSM) on 0:1:0.0
Chipset::FindMcps()
Found (0, 0, 31, 0) with cc = 0x60100, vid = 0x8086, did = 0x1c46
Intel found.
Error: Can't find Pci device with class code 0x60100, index 1
Error: Can't find Pci device
Chipset::FindMcps() finished
Chipset::FindCrush()
Found vendor ID 0x8086, deviceID 0x0150
WARNING: Unknown crush device ID 0x0150
Found (0, 0, 31, 3) with cc = 0xc0500, vid = 0x8086, did = 0x1c22
INTEL - SMBus: DeviceId: 0x1c22.
Found 1 devices
EC Device not found on Smbus
vbiosLocateExpansionRomImages Invalid Image Checksum
NVRM: vbiosExtractImage: failed to locate PCI expansion ROMs for GPU 0
vbiosLocateExpansionRomImages Invalid Image Checksum
NVRM: validateVbiosImage: GPU 0 exp ROM 1, PCIR checksum failure... image invalid!
NVRM: validateVbiosImage: GPU 0 exp ROM 2 is a EFI image, stop validation here!
NVRM: validateVbiosImage: # of sub images exceeds defined limitNVRM: validateVbiosImage: GPU 0 exp ROM 255, PCIR checksum failure... image invalid!
NVRM: extractNbsiDirFromVBIOSinMemory: Found invalid exp ROM sig (0).
NVRM:getVbiosSecurityBlock: getNbsiObjByType raised an error.
NVRM:_vbiosCheckCertificatesValidity: Certificate type is not known.
NVRM: validateVbiosImage: # of sub images exceeds defined limitNVRM: validateVbiosImage: GPU 0 exp ROM 2 is a EFI image, stop validation here!
NVRM: OBJVBIOS: Unknown BIT token 0x75! Skipping...
NVRM: Primary Devinit on PMU is not available!!!!!!!!!
NVRM: Execute devinit on PMU was true, but not available, fall back to RDE
NVRM: bp @ ../../../../resman/kernel/devinit/nv/objvbios.c:2740

** ModsDrvBreakPoint **
Error: Can't allocate system pages
ModsDrvAllocPages failed: cannot allocate memory
NVRM: bp @ ../../../../resman/kernel/devinit/nv/devinit_pmu.c:485

** ModsDrvBreakPoint **

-------------------------- END ASSERT INFO DUMP --------------------------
Error 000000000229 : Gpu.Initialize hardware was not initialized
Error 000000000229 : Global.PrintGpuInitError hardware was not initialized
Error 000000000229 : Global.InitializeGpuTests hardware was not initialized

Error Code = 000000000818 (Mods detected an assertion failu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S end  : Mon Apr 11 12:58:57 2022  [2.959 seconds (00:00:02.959 h:m:s)]

mods.log

网友:
小白看不懂!

网友:
是不是GPU故障  我也不敢确定

网友:
818报错,换个测试目录吧。

网友:
先刷个bios再试试。229有可能是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