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戴尔笔记本Inspiron 5505 不开机,不充电奇怪问题

楼主(2022-04-11):
一台戴尔笔记本Inspiron 5505,购买才不到一年,发生不开机,不触发,插上适配器指示灯不亮,不充电问题。前后发到维修站3次,说换过2次主板,还是出这个故障,现在过了一年,戴尔也不同意换机了。被客户闹得会烦死。这个机器中间我曾经刷过一次BIOS,即可就可以了,证明是主板保护了。而且每次修好,电池电量都用尽了。难道电池用尽会引起主板保护?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隔离电路有问题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电路有问题吧 ~~~~~~~~~~~~~~~~~~~~~~~~

我测量了电池,只有8.6v,这个电池的标准电压是11.25V

网友:
戴尔维修站说换过两次主板,应该不会有假。大概率与主板无关了

网友(2024-06-14):
遇到一台这电脑看来通病

网友(2024-09-09):
我也碰到过这款机子,但是故障跟你的不一样,我那个是自动关机,有时候可以用几分钟,有时候刚进入桌面就自动关机,刷了BIOS就好了,但是过一两个月就又会出现同样的故障,同样刷BIOS又好了,可是过段时间又会这样,反反复复刷了三次BIOS了。到目前还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