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个980公版诡异故障无解==

楼主(2022-04-11):
一块公版泰坦皮的980,原始故障为PEX供电VIN 12V 0欧电阻腐蚀失效,更换后PEX供电正常,显卡正常点亮测试一切OK。

但是HDMI口无法使用,只要插上HDMI就一直卡B2,原以为是HDMI接口电路问题,经检测HPD,四对差分信号,I2C总线各元件都无问题,DDC 5V电压也正常。

到这时以为GPU这一路的信号输出接口坏了,由于线路打值都是是正常的,不死心继续修。

后发现就算HDMI接口坏也不至于一直卡B2,测电压才发现诡异的情况:

不接HDMI,(接DP DVI)一切正常亮机,接上HDMI线跑到B2处,核心NVVDD供电就掉电,并非输出保护,而是NVVDD EN丢失。

NVVDD EN丢失的原因并不是3221保护,而是 GPU的GPIO6 VOERT由高电平转成低电平。把OVERT输出到NVVDDEN 的0欧电阻拆掉。

HDMI能正常亮机测试一切OK无异常,但是只要接的是HDMI,OVERT信号就会在自检时转成低电平。接DP和DVI接口,则一切正常。

DDV 5V电压用示波器也看了,自检时并无任何明显异常波动,全卡也没有其它腐蚀掉件。

这个故障真的太奇芭了,HDMI接口就那几根线,为什么插上HDMI就会造成GPU 的OVERT动作而拉低NVVDDEN电平,导致掉电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望大神们指教,感谢!!!

-------------------------------------------------------------------------------------------------------------------------------------------------------------------

补充:后经过MIR03790大师的指点,说有可能AV6(HDMI HPD)和AV7(OVERT)两个点连锡短路,实际测量这两个点之间确实漏电了,有18欧阻值。

         用洗板水反复冲洗GPU下面焊盘,然后在预热台上烤干,再打值这两个点之间阻值正常了(10K),上电测试HDMI正常显示,不会再掉电,此卡完美修复!

         看来技术分析是一方面,经验更是重要啊!谁能想到HPD就在OVERT边上呢,我反正没注意到这个,再次感谢MIR03790大师

网友:
HDMI的HDP引脚和THERM_OVERT*引脚相邻,可能二者相连了。插入HDMI时HDP引脚将变为低电平,可能是这个原因。你测一下其它接口的HDP引脚的二极体值,看是不是一样,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A:
可能核心锡珠相连了。核心下面HDP引脚和THERM_OVERT*引脚是相邻的,你打一下所有接口的HDP的阻值看看,正常情况下应该一样,这样可以验证这个推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核心锡珠相连了。核心下面HDP引脚和THERM_OVERT*引脚是相邻的,你打一下所有接口的HDP的阻值看看,正常 ...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一语点醒梦中人啊!看来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一语点醒梦中人啊!看来姜还是老的辣!!

我这块姜很很嫩,没您的辣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经验,学无止境,状况层出不穷,学习了。

网友A:
我哪有什么经验,只是在你分析的基础上猜测HDMI接口电路和过热保护电路有关联,根据相关资料,两者的外围电路相互独立,也离的很远,没有交集,那就只剩核心了,一看overt引脚周围,果然有好几个热插拔信号引脚,如果插入显示器可不就变成了低电平,因此猜测两个引脚因为某种原因连在了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哪有什么经验,只是在你分析的基础上猜测HDMI接口电路和过热保护电路有关联,根据相关资料,两者的外围电 ...

我是上次修泰坦时,OVERT因为1.8AON断线没供到PSI上拉电阻,导致9511P PSI工作不正常,待机电压不稳,造成OVERT动作。

然后脑子就一直在想是不是DDC 5V电流偏大,造成5V PS电压不稳导致81174工作不稳定,还有PEX供电主控IC的VCC也用的是PS 5V,所以一直在想是不是这些供电造成的OVERT动作。

真的忽略了看点位图这两货是邻居,以后修东西还是得想的更全面才行。

网友:
全程认真看了您的案例分析,真是受益匪浅,打开viewboard点位图看了一下BGA1745,确实av6和av7是HPD和therm_over

网友C:
请教一下您,您说用洗板水反复冲洗GPU下面焊盘,然后在预热台上烤干,再打值这两个点之间阻值正常了(10K)
核心焊在PCB板上,是如何打值两个点之间的阻值的呢???
望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您,您说用洗板水反复冲洗GPU下面焊盘,然后在预热台上烤干,再打值这两个点之间阻值正常了(10K)
...

hpd在接口那三极管引脚上打值,OVERT在背面温控芯片空焊盘上打值。为什么非要把表笔塞到核心下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d在接口那三极管引脚上打值,OVERT在背面温控芯片空焊盘上打值。为什么非要把表笔塞到核心下面呢?

非常感激,原来如此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看不懂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