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_LE_R2.0的主板进了一只虫子造成显示故障

楼主(2022-04-11):
华硕P8H61-M_LE_R2.0的主板进了一只虫子造成显示故障,用集成显卡进去花屏,用独立显卡进桌面后一会就死机,请大佬指点一下,是北桥有问题吗,需要检测哪里来判断故障

网友A:
H61哪里还有什么北桥 ,感觉你这个问题像是内存和CPU通信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哪里还有什么北桥 ,感觉你这个问题像是内存和CPU通信不良

是南桥有问题,硬盘有3个SATA接口识别不了,唯一的一个能识别的进去后装显卡驱动就死机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修好了吗?

目前检查到虫子引起南桥严重发热造成虚焊,SATA耦合电容对地阻值偏大,自己用风枪随便吹了一会,但核显不显示了,GFX电压没了

网友(2022-05-20):
桥坏了呗..........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