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忙看下这个图

楼主(2022-04-11):
V星B360M MORTAR不上电 客户反应进过水  板号是MS-7B23 VER:1.1  整板测量无短路 经测量没有3VSB 桥待机1V和1.8 还有5V5VDUAL 这几路电压都是由VSB_ENABLE#这个信号开启的 这个信号现在为高 这个信号是U58的一个芯片发出来的

测量芯片3VDSW_DET 这路只有0.29v的 3vdsw这路输出是正常 3VDSW_DET这路来至于3VDSW_PWRGD经过1个0欧电阻和1个10K电阻由3VDSW上拉送到U58 我觉得不正常 断开0欧电阻还是0.29V 正常的话3VDSW_PWRGD不应该是高电平吗 还有ATX5VSB_DET有3V电压 这个应该算正常吧 VSB_DET这个看图纸应该是待机的3V 1.0 1.8的PWRGD 这些电压都没出来 U58输出低电平的VSB_ENABLE# 就应该与这个引脚无关  没这个芯片的资料 请师傅们给分析分析 具备什么条件这个芯片才能输出低电平

网友:
补充下 一脚供电正常 断开0欧电阻测量 一端是0V 一端是0.29 疑问1:3VDSW_PWRGD? 如果是3VDSW_PWRGD信号有问题 断开电阻后 3V上拉的那端经过10k的电阻后0.29V是不是低了 疑问2:3VDSW_PWRGD如果是开漏输出 我把电阻断开 是不是就等于开漏输出了  那电阻的另一端是不是应该是高电平 现在是低电平是不是就证明被U58拉低了 也就是U58坏了 本人是刚入门的小白 请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
更正下  3VDSW_DET 这路现在的电压是1V 1V是不是也低了   VSB_ENABLE#这个信号强制拉低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能否分享点位图

网友A:
分享不了啊 这是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不了啊 这是个软件

网络?

网友:
什么软件这个

网友:
大佬们出来指点下

网友:
我有很多第四代的这个图纸和点位,可以打包卖

网友B:
就是U58这个芯片坏了,你可以试着加焊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U58这个芯片坏了,你可以试着加焊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

多谢大佬指点 我也觉得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此板已修复 至于怎么好的 我现在也不是很确定  上面提到过3V的检测我觉得不正常  于是就把这个U58摘下来 这是在测上拉电阻的2端都是3V电压 这就证明问题不是上拉电阻和3VDSW_PWRGD的问题 当我又把u58装回去的时候 奇怪的一幕居然发生了 上拉电阻的2端都有3V的电压 在测VSB_ENABLE#居然为低了 在上电居然好了  为什么好了呢 唯一我觉得能解释的就是芯片底脚有电解质把电压拉低了 不可能是虚焊了 虚焊不会拉低电压 此前也清洗过这个芯片 还有一种解释 芯片是不是时好时坏呢 这个只有待以后观察了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佬指点 我也觉得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此板已修复 至于怎么好的 我现在也不是很确定  上面提到过3V的检 ...

加焊好的,我也修过一块跟你这块型号一样的MS-7B23 2.2 也是这个问题,我是拆掉U58改线路搞定的,那时候还有图纸现在没图纸了,你有图纸不,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好的,我也修过一块跟你这块型号一样的MS-7B23 2.2 也是这个问题,我是拆掉U58改线路搞定的,那时候 ...

共享不了大佬 我用的是软件

网友C:
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软件呢?

就是网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