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刷t2问题,大家讨论

楼主(2022-04-11):
这两天mac不开机的有几台,有cd3215g正常不升压的,有的升压到20v 没有一点电流,刷t2  到了第四步安装最后一点一直不动,时间等长点就提示错误,几台都一样,报一样的错误gave up waiting for device to transition from dfu state to dfu state   -0xfca 4042       有时4045,以为自己电脑系统软件不行,全重装还是一样

网友:
总感觉不能刷了一样,几台都是到第四步安装进度条快走完十多分钟不动,然后报错

网友(2022-05-20):
之前刷过一台新款AIR 故障是无法安装系统,DFU刷好了。。
顺便想问下你之前那台联想Y7000换南桥后亮机掉电的修好了没。。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
像是设备无法进入DFU,,搞这种都是麻烦,伤脑筋

网友(2022-06-26):
我现在遇到一台 A2141 机器,换过硬盘,用几天又不开机了,刷DFU也是出现这个错误,等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2023-05-24):
M2板板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换电脑 再报错 T2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