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合H0-568插CPU不出供电不插CPU出供电

楼主(2022-04-11):
拿到机器上电0.1不出CPU供电 看主芯片为RT3606BC 看条件都正常直接换了就好 另外附上亮机BIOS

网友A:
我修到同样的机子,上电0.39a电流,CPU没电压,示波器再测SR2CA旁的24m晶振没波,按照时序测试到桥的电源OK信号都正常,PCH的24m晶振供电电路应该工作的,直接cmos电路清零再触发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同样的机子,上电0.39a电流,CPU没电压,示波器再测SR2CA旁的24m晶振没波,按照时序测试到桥的电源OK ...

那你这个还可以啊

网友:
的,直接cmos电路清零再触发一

网友:
cmos电路清零再触发一切正常。

网友:
先放电再检修,会快很多

网友:
刷bios  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