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37 刷BIOS的三波一折

楼主(2022-04-11):
来个5437 ,12314的板子,说是开不了机,上电看电流0.7X,内外屏幕均没有反应。拆机测量各电感对地和好机器的数据差不多,全裸上电卡电流0.6X.下了内存有报警声,装了内存就卡0.6X,没有任何报警声,各电感电压也正常。开始怀疑显卡,绕了几圈故障依旧。PLTRST都出来了,难道BIOS有问题?波折开始了,原版的BIOS块===25Q64F。料库里有,找来下了BIOS,取出西尔特610P开刷,下掉原来的,焊好新刷的,上电卡0.2X,换回原BIOS块还是0.6X,下载的BIOS有问题?那就继续下,连下4个,什么纯净、工厂都有了,都一样------卡0.2X,期间仔细看过板子,确定没有动过。这RST都出来了,这这这。难道610P?没关系,还有809H,接好809,刷好焊上,自动上电跳变,断电接屏幕上电………………OK.我的610啊…………

网友:
看到西尔特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果然是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809刷了不行,要用西尔特的。

网友:
西尔特610P和809H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迷你版的飘过,Minpro100B编程器

网友A:
这个bios可能是1.8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可能是1.8v供电的

怎么看是1.8V还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