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GA B450M DS3H

楼主(2022-04-11):
貌似是通病,有两个主板都是这样子,以为刷个bios就可以了,直接00代码了,各供电没事啊

网友(点评):
14L 有我成功的BIOS

网友:
开机以后 测PG二极管0.060V,对地是短路。

网友:
我视频好像没有了啊

网友A:
00代表不跑码,单单是不跑码,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算通病呢?

网友B:
刷最高版本bios,然后第一次开机需要等点时间,等一分钟左右,如果不开再找原因,这主板直接插码卡不会跑码的,所以不用看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最高版本bios,然后第一次开机需要等点时间,等一分钟左右,如果不开再找原因,这主板直接插码卡不会跑码的,所以不用看代码。

额 好像也不行,我一开始一直让他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代表不跑码,单单是不跑码,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算通病呢?

我俩个都是先是跳码,然后刷bios这样,论坛有一个送去官方好了,另外一个没结果。现在四个基本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 学习一下

还不知道那个问题主要是现在

网友D:
这个有5v,开机针不是就3.3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5v,开机针不是就3.3嘛

开机一会跑码到内存条就重跑,一直这样,没刷bios,

网友:
ALC887工作没温度的嘛?还是我这个设备不行。。。像音频这里没有没有热度,上面我用镊子那个两个地方是有温度的。38-4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一会跑码到内存条就重跑,一直这样,没刷bios,

刷好最高bios一样,

网友:
然后我再买了一块好的,找了里面的BIOS刷好了,
F3版本官方下载的
F61是买来的别人在BIOS里面升级的
用买来的刷了F61成功了然后在主板里面升级F63 官方下载好放U盘的
个人成功,有需要可以下载

GA B450mds3h -F61.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