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位图的重要性!华硕这板居然SATA变USB!若没图估计老师傅都要掉坑!

楼主(2022-04-11):
华硕H110-I/M32CD4DP_MB 过流保护
一般都先把USB接口附近的保护IC先拆了,这板居然是8脚的,

再试下,还是一样,查了点位图还有USB3.1的也有保护IC,居然是10脚的。

还是一样。接口的所有保护IC都已经拆完了,没用。接下来只有上822了,

以为应该就好了。依然还是一样
后来,想到这华硕品牌机的,这板没用通用的前置USB 9pin
看了看点位图,
很特别,只有3pin,只有5V和GND,查一下相关联的零件又冒出两组8pin的保护IC,应该就是它了,已经没有别的了。干!

终于OK了!!!喝杯茶

网友:
没点位图和电路图修东西完全靠运气

网友:
楼主说的对 没点图 真的是摸黑  干不了

网友:
华硕的板还好了,基本能找到。

网友:
我一个华硕p5g41t的板子也是这样,还没查出是哪个短路了

网友:
没点位图我感觉就跟闭着眼开车 也能开得去,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沟里

网友:
这个排阻,在点位图上应该是usb_oc的这个信号。usb通南桥之间的

网友A: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

非常难卖,没有通用前置USB接口,黄色SATA居然是USB

网友:
也就是说这板上面所有的保护你全部拆掉了呗

网友B:
有点位还修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位还修成这样的

没想到华硕还有这样的USB接口,SATA变USB

网友:
修板还得总结经验,触类旁通。并非所有板都有图。

网友:
这个板的桥居然没有散热片,不会发热吗?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换的东西了不认识了

网友:
直接把OC拉高,再修就简单了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没点位图,零件找不全

网友: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