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开机30分钟掉电

楼主(2022-04-11):
电脑开机30分钟掉电,然后按开机又能开机,在28分钟时让电脑睡眠又启动,又可以继续用30分钟,CPU核心供电出现杂波,电感前级波形感开机一会波形没有波动,只有南桥波形会上下波动,等十来分钟,CPU核心供电波形也上下波动了, 电脑的睡眠时间也不对,设置成1分钟睡眠,差不多三分钟才睡眠,电脑睡眠然后鼠标有时换不醒电脑,有时能换醒,请问大神,是哪里坏了

网友A:
S400通病CPU虚焊 看你的现象都是CPU可能性大

网友:
30分钟掉电一般不是BIOS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样的用示波器测的到吗

网友:
师傅用的是模拟示波器吗?如果是看来我以前的示波器也可以再利用了!

网友:
萌新没见过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400通病CPU虚焊 看你的现象都是CPU可能性大

之前掉电加usb3.0不能用,现在usb3.0能用

网友B:
明显是BIOS问题。30分钟关机不多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BIOS问题。30分钟关机不多不少。

外接显示器屏,分辨率和显示器不一样就花屏,电脑屏没有花,外面显示屏花

网友:
楼主这波形看不懂

网友:
的现象都是CPU可能性大

网友:
CPU的内核可能已经损坏了。

网友:
CPU通病,上BGA加焊一下会有效果的

网友:
30分钟的案例,第一次见

网友:
固纬150m示波器在吃灰 全功能正常包测好 屏幕有点反光 偏光膜有点老。有兴趣联系我

网友:
示波器都会用的大佬,真厉害
这高科技我是学不会

网友:
居然比我的示波器还老,还是圆窗口的,看来我的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楼主加焊CPU,结果出来了吗?是不是修好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surface ,半小时关机,应该cpu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