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7 350 2G D5 超白金风扇不会转

楼主(2022-04-12):
蓝宝石R7 350 2G D5 超白金风扇不转,风扇带自动启停功能,鲁大师不能显示GPU温度,求图纸!求维修思路!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或者更新一下你电脑的驱动。

网友:
硬件没问题,某星软件设置下就愉快转起来了

网友:
统一回复:显卡驱动装错,不能用系统自己装的,也不能用鲁大师装的,要去AMD官方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