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3590 板号:18825-1

楼主(2022-04-12):
上电自动触发电流到0.033    开机指示灯闪3红5白,求指点

网友:
Power rails problem check nb694gd and 5vs and 3vs

网友:
CPU故障吧,同我之前发的贴一样。修的话,代价很高的

网友(2022-05-17):
我遇到一台B+短路,插电电源就保护,整机无电,开始我以为是电源坏了,结果拔下测电源19伏正常,B+短路涉及电路太多,不知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