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coms不保存

楼主(2022-04-12):
华硕h61 coms电池漏电都电阻坏,一坨锡开机coms不报错,

网友A:
最好是更换电阻,那个电阻是1K的。

网友:
修了好几个都是华硕主板都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更换电阻,那个电阻是1K的。

对的 1K电阻而已

网友:
环境太潮,电阻被腐蚀了

网友:
我一般都不喜欢直接短接或直接拆除之类,废板上有的是,也不差这点时间精力,有稍微强迫症,做不来这个。

网友:
这种版子我都懒得修 直接换

网友:
严谨的话还是换电阻

网友:
简单粗暴   直接解决问题

网友:
简单粗暴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