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360M主板不加电

楼主(2022-04-12):
技嘉B360M主板不加电

网友A:
备份然后刷个BIOS试试,然后排除是否为CPU供电短路问题,还不行就跑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然后刷个BIOS试试,然后排除是否为CPU供电短路问题,还不行就跑时序吧

32.768不起振,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