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730 bios 求助

楼主(2022-04-12):
各位老大,我的机器是yoga 730-15寸 板号是DLZP5 LA-F661P

之前我刷黑苹果系统的时候把BIOS搞得不正常,BIOS一会卡死,一会要等很久才进系统,
后来直接开不了机,开机键盘不亮,只是灯亮了几下又灭了

TB上买了个号称工厂纯净版的bios,刷进去还是没效果,
不过开机时反应有变化了
第一次卡机键盘灯一闪就灭,第二次开机键盘灯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风扇也能转两下,然后再掉电

本地找了几家维修店,一听就不靠谱,
网上寄修快递又封掉了,

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下怎么搞,跪谢啊

网友A:
区区一个挤牙膏八代 分分钟魔改好  全国独一份  想要其他修改装什么黑苹果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区一个挤牙膏八代 分分钟魔改好  全国独一份  想要其他修改装什么黑苹果也可以!

你这个bios能直接刷吗,还是要合成原机的me,我都没有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