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960网驰无核心供电故障

楼主(2022-04-12):
1. 首先我们测量核心供电几组MOS管的G极阻值正常
2. 然后测量核心供电MOSD12V供电也正常
3. 再测量核心供电芯片U504 UP1642P 21VCC供电5V正常,3EN开启信号引脚3.3V正常,直接换U504后还是一样问题,看样子不是核心供电芯片原因了。
4. 后来一个个排查核心供电芯片外围原器件的时候发现9TON时间设定引脚电压0V正常应该是1.9V,因为该引脚是直接由12V经过R159 102K电阻上拉,然后测R159发现阻值无穷大换R159问题解决。

网友:
一样的显卡,一样的故障,12V短路修好之后再换了这个电阻供电就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