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BTI V1.0 15-EZ5-011000淘宝买的开机快

楼主(2022-04-12):
联想CIBTI V1.0 15-EZ5-011000淘宝买的开机快,已验证。

网友:
之前故障是拔掉内存报警,插上内存风扇反复转停。刷的论坛的其他BIOS能开机,但是不是亮机慢就是进系统死机。已验证这个BIOS既开机快进系统也不死机,就是关机后再开风扇一直转不显示,必须拔掉适配器再插上才能开机,正常关机下次开机就无显示,目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板子其他地方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