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502,8G升级到16G

楼主(2022-04-12):
内存完美升级,客户可以做剪辑了

网友:
LP3????????????

H55

网友:
NB  好好学习 了  下次遇见试一下

网友A:
硬盘需要按顺序装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需要按顺序装配的吧

是的,硬盘要对应

网友B:
我感觉不敢去搞 成本风险都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不敢去搞 成本风险都挺大

胆大,心细,就可以干

网友:
开局几张图,内容全靠猜

网友:
我就看看,这活接不了

网友:
换了要刷bios吗

网友C:
怎么确定内存颗粒的型号呢?

网友:
不要,只要改对应的电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确定内存颗粒的型号呢?

内存颗粒上都有型号的,然后对应图纸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要改版本号吧!  关键的一句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改版本号吧!  关键的一句不说

不要改什么号,只要改对应内存的电阻就行。每个牌子的内存电阻不一样,具体看图纸标注

网友:
前两天 来了个 a1466客户说坏之前是花屏后就不开机了。我拆开后发现内存升级过 16g. 把内存从新加焊过后就好了。苹果机 开机一段时间后非常烫 就算是无铅的 也容易脱焊

网友:
是不是淘宝上有卖内存顺便附送动电阻的视频 其他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