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不开机 按开机180归零

楼主(2022-04-12):
NEX不开机,裸板按开机电流上到180左右归零,示波器测试PM670A和PM670各大电感没有输出,更换过俩个电源依旧,没思路了,附上裸板各电感值(福禄克表测量,对比要X2)。
有遇到的帮忙测量下是否正确

网友A:
都 这样了 不如CPU 字库先干一遍再说

网友:
这个有图纸不  是不有短路呀 除了BUCK供电 LDO也得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 这样了 不如CPU 字库先干一遍再说

示波器没测到电源电压输出。肯定不是U和字库了,

网友:
这主板的设计好有特色

网友(2022-05-24):
安卓机好多问题都是cpu造成的,安卓cpu还是没多少难度的

网友:
到180归零 应该是没维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