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亮白屏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2-04-12):
(无正文)

网友A:
1,屏坏,检查屏的5V供电是否正常;
2,主板坏但是有背光,检查主板上的5V,1.8V,3.3V ;
3,固件坏了,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屏坏,检查屏的5V供电是否正常;
2,主板坏但是有背光,检查主板上的5V,1.8V,3.3V ;
3,固件坏了,刷程序。

谢谢,搞定了

网友:
保险坏了。

网友:
搞定了说下哪里损坏了,一般检测的也就是天涯狼人的那几点。

网友(2022-05-18):
屏供电正常,保险正常,保险之后一个保护二极管(反接的)坏了,直接去掉不要ok搞定

网友:
先测屏供电,正常测屏逻辑板3.3  1.8  vgh vgl,正常再刷个程序,或用通用板点下屏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