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做一个内存SPD编程器 高手勿喷

楼主(2022-04-12):
台式DDR3  DDR2  笔记本DDR3

网友:
真是个高手啊

网友:
看着不错就是没看明白

网友:
这编程器灰有点多

网友:
手艺不错,不过这玩意有什么用?

网友:
唉,看都看不懂

网友:
编程器是什么,也分享下

网友:
怎么用,能修什么故障

网友:
应该把4也加进去,

网友:
然后做成品放莫宝莫莫多莫特上卖

网友:
做的很精致

网友A:
我发现你这编程器是拿来作秀的。这是伊拉克淘回来的吧?

网友:
不说做的过程 不给加分

网友:
这种坏的多吗

网友B:
楼主能讲一下怎么做吗

网友:
二代三代通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讲一下怎么做吗

废主板拆的内存插槽 ,三种接口飞线在一起 ,编程器是以前做的 现在可以网上买341编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你这编程器是拿来作秀的。这是伊拉克淘回来的吧?

好久以前做的了,ch341多功能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以前做的了,ch341多功能编程器

CH341编程器其实很好用的,价格便宜操作简单,就是多脚芯片无法读写。

网友B:
多谢解答,341我有,楼主方便的话能发脚位连接图就最好的,不知道哪去查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解答,341我有,楼主方便的话能发脚位连接图就最好的,不知道哪去查定义

万用表测 24c02  4脚负 8脚正  5 6脚数据

网友:
可能是几条线飞到内存条的bios脚位

网友:
你这不是一般的闲,扫雷他不香么

网友:
ch341是吧,看上去好高级的说,软件有人维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