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t KK500A电源开关管型号

楼主(2022-04-12):
求Tt KK500A电源开关管型号,我的这三个都被打磨过,这款主动PFC电源是CM6800G+DM311方案的

网友A:
这是最烂的了,潮汕拆机件挑剩的残料,引脚齐根断,通过切割打磨塑封部分让内部引脚露出,再接脚。没必要知道这个货是什么规格的,还是以机子功率性能来选管,有条件的可以上示波器看门级信号来选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烂的了,潮汕拆机件挑剩的残料,引脚齐根断,通过切割打磨塑封部分让内部引脚露出,再接脚。没必要知 ...

pfc的功率管  淘宝买一批耐压 电流大的 通杀一切 to-220 to-247 修电源的常用零件了

网友:
20n60,同封装就行,pfc和pwm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烂的了,潮汕拆机件挑剩的残料,引脚齐根断,通过切割打磨塑封部分让内部引脚露出,再接脚。没必要知道这个货是什么规格的,还是以机子功率性能来选管,有条件的可以上示波器看门级信号来选管。

原来这三个引脚凸起的部分,是翻新再焊接的呀!

网友:
场效应管20N60

网友(2022-05-25):
20N50以上mos,条件好可以往大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