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显示器无法识别信号 点亮显示无信号输

楼主(2022-04-12):
求惠科显示器无法识别信号 维修方案

网友:
排除主机这些问题没有

    外接笔记本 WIN+p组合键

网友:
接口检测了吗

网友:
检测一下主机,看起来不像显示器问题,如果确认是显示器问题,查看一下VGA接口电路,主控和屏看起来都是好的

网友:
看看VGA公母头是否有接触不良,虚焊腐蚀等问题。也可以换根VGA线试试

网友:
检测VGA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