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G PLUS rev.1 3秒掉电,无限循环

楼主(2022-04-13):
各路供电正常,按时序查到桥没有收到SYS_PWROK高电平,CPU供电芯片发出了P_VCORE_VROK_10, 但没有到达桥。沿路查询,发现PQ804这个三极管坏了,换了之后完美亮机。
附上一张自己画的原理图,仅供参考

网友:
收藏,以后备用,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一招制敌

网友:
学习了,有同类主板同类故障可以大大缩短检查时间。

网友A:
楼主图画的不错,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画图都这么牛叉了

网友B:
理论上拆除PQ803 是不是也可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画的不错,用什么软件画的?

用的EdrawMax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拆除PQ803 是不是也可以亮机

这样上电时序就不对了。不知道能不能亮,没试过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图纸画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拆除PQ803 是不是也可以亮机

我觉得不会,有机会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拆除PQ803 是不是也可以亮机

台板应该问题不大。只要VRMOK正常输出就行。时序在台板上有些是有就可以,当然也要看芯片规定

网友:
PQ803直接拆了  也是可以亮机!但是我是完美主义者

网友:
一招搞定,节省时间,楼主画图和技术值得点赞

网友:
楼主像修一次这种问题你收费多少,请私信我。谢谢

网友:
专业分析电路都很快速

网友:
这个华硕B85和H81我都修过这种问题有时钟没有复位 VROK有出 到PCH就没有 就是PQ803的D级被拉低了 去掉了就OK了 我修了几张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拆除PQ803 是不是也可以亮机
可以亮机,今天刚好也修了一块,PQ803坏,拆掉PQ803后亮机,PQ804拆掉不装会反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