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 GTX1060-3G 飙风跑3D鲁大师灰屏死机故障

楼主(2022-04-13):
1. 测量核心显存0.87显存供电1.65基本都是正常的
2. 示波器测量核心供电三组波形发现比较尖,正常的波形应该是比较平滑的,而且第二组供电波形幅度不是12V,而是10V左右,但是测量三组MOS管上管D极供电11.9V电压正常的,那肯定是有一组供电没有完全工作导致压差。
3. 然后再测量三组MOS管上管G极发现第二组G极波形和其它两组波形幅度明显不正常,于是检查发现是G2欧的限流电阻阻值变成3.7欧了,直接换掉电阻问题解决。

网友:
差2欧。就能坏? 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