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960-2G虎将奇葩故障

楼主(2022-04-13):
问题一:安装驱动后黑屏等十几秒钟正常显示但是又像死机了,但等十几秒钟后鼠标才能动一下又卡死,反复循环,类似这种情况因为也遇见过是因为掉件导致仔细检查发现是GPU I2C_SCL_GPU 3.3V上拉电阻R671 2.2K掉件导致。直接补上电阻问题解决。
问题二,但是跑3D程序就卡死黑屏了,然后经过一系列检查发现是核心GPIO_PWM_VID电压编程控制信号到核心供电芯片UP1642 5脚的电阻R1751  0欧电阻无穷大导致,换电阻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A:
这个你的维修思路给说说呗,是否考虑过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的维修思路给说说呗,是否考虑过显卡的问题?

这不就是说显卡吗?

网友B:
楼主方便帮看一下R661是多少嘛。手头一块这个摔雕件了,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帮看一下R661是多少嘛。手头一块这个摔雕件了,万分感谢。

1k的电阻您看一下

网友:
图纸共享一下呗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
我只能说牛X PROMAX!

网友:
感谢分享,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跑3D程序就卡死黑屏

网友:
图纸共享下吧

网友:
这个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吗?高手思路分享下啦。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方便加个W吗?有块七彩虹1060 6G的掉件,这你这个神通应该有图纸!找你买一份

网友:
想修好不细心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能发下图纸吗?购买也行

网友:
我想问问,这种掉件故障,只能靠肉眼去观察吗?还是测量关键点的电压可以找到掉件?

网友:
确实有可能的,I2C工作不正常,有些芯片和GPU通讯就异常

网友:
疑难杂症不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