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1060赤龙6G跑3D掉电重启故障

楼主(2022-04-13):
该显卡不跑3D没问题,只要运行3D程序就掉电重启,考虑到因为该显卡之前修过显存供电,和核心供电因为板层烧短路挖过,导致背面两个12V贴片滤波电容拆掉还有一个12v270UF电解电容因为挖孔导致没有地方安装,我想可能是人家没有安装导致的12V PEX 金手指供电滤波不良引起的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补上两个贴片电容后想办法再加上一个电解电容一共就两个电解电容这样子应该不会又问题的,上机测试居然问题就此解决。

网友:
显卡现在都推了,想研究研究,又怕芯片坏,成本太大了,就赔钱了。客户有不给你检测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