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要怎么拆开

楼主(2022-04-13):
推了两个电源,19v的,还有个24v
壳子没镙丝,已经被我撬坏一个,这种要怎么拆呢?

网友:
摔开就行了,没其他法

网友A:
超声波焊接的,拿锤子沿着焊缝敲,可以敲开,但壳子可能会裂,没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焊接的,拿锤子沿着焊缝敲,可以敲开,但壳子可能会裂,没别的办法

好吧,就算修好了这壳子也只能用胶粘上了

网友B:
汽油~用棉球蘸汽油 ~涂满缝隙处,过一分两分钟的,就很好开了

网友C:
热风枪沿缝隙加热变软,慢慢撬开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沿缝隙加热变软,慢慢撬开就是了!

问一下你用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你用多少度?................

用电吹风吹也行吧

网友:
可以用毛巾包起来用锤子敲开

网友:
都是锤子砸的,活巧的可以无损砸开

网友:
锤子砸,无损拆是不行的了

网友:
用锯锯开。

网友:
吹风机是不用想 这种不是胶粘 这个工艺叫超声波焊接 就是接缝处的塑料像分子结构融为一体了一样 先在一个接缝处角上切个口然后顺着这个口翘起来就行了

网友:
我是用壁纸刀,一点一点划开的。不过原装适配器里面胶太多了,维修起来不太方便

网友:
美工刀+锤子。刀刃放接缝处,然后用锤子敲。不过我觉得菜刀会更好用

网友:
毛巾包起,摔

网友:
拆开就装不回去了,我都懒得拆

网友:
用橡皮锤子慢慢敲开

网友:
说明书下面应该会覆盖着螺丝的,只要用心一点就有可能发现蛛丝马迹的。

网友:
用个刀放在缝隙的地方用锤子砸开

网友:
只能硬撬了  我也是用壁纸刀片放到缝隙上用胶皮锤子砸

网友:
难拆难装

网友E:
用锤子砸,要么在地上摔

网友:
用用硬一点的刀放在缝隙处用锤子砸。砸一圈就可以开了。

网友:
用螺丝刀的手柄一头沿着缝隙敲过去,无损基本不太可能。运气好的话壳不裂。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还有修这东东的

网友:
用一把旧菜刀卡着边缘的缝隙然后拿起来菜刀压着往下砸就会开,把4角都砸开后再在中间几下就OK

网友:
用刀片顺到缝隙,割用点力锤子敲,掌握力度,不可使劲,撬开一个口子,用平口螺丝刀拨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油~用棉球蘸汽油 ~涂满缝隙处,过一分两分钟的,就很好开了

网友:
包个布,锤子砸呗

网友:
这电源打胶水了  我一般是暴力撬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锤子砸,要么在地上摔

我一般也是地上摔,摔的时候注意角度效果好过其他办法

网友F:
反正里面全部是白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反正里面全部是白胶

挠开了,没白胶,感觉是高温把他融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挠开了,没白胶,感觉是高温把他融到一起了,

撬开的图发一下。。。。。。

网友(2022-05-22):
用一字螺丝刀中间撬开~~我经常拆这种电源来练手

网友:
我之前拆过几个,都是用美工刀沿着缝隙割开的

网友:
拿个一字的螺丝刀沿着缝隙慢慢翘开

网友:
用毛巾包起来用锤子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