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自动关机

楼主(2022-04-13):
HP4411s自动关机
该机取下主板,按开关键,能显卓面,冷机时能显3一4分钟后,自动关机。再开机,什么反应都没有了。测待机电压:3.3Ⅴ,5v都正常。请老师们指点思路,多谢大家J!!!

网友:
断电的时候可以看下风扇转速来判断是不是温度异常引起的

网友:
在线测一下,断电时,各组电压先后断电的次序,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