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

楼主(2022-04-13):
收到客户拿过来的一台联想310S,通电测试24ma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键无反应,电流不跑,不触发,测试3V 5V正常,根据现象判断应该在CPU,检测CPU发现有短路存在!经目视和测量发现电容短路!清除后通电开机正常!

网友A:
呃,是哪个电容?要是能圈一下就更直观了。

网友:
修了三台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换完再给它贴上,防止返修

网友:
修的太多了,海绵惹的祸

网友:
好多年前就有这种通病了

网友B:
CPU上的电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上的电容吗?

是的 左下角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是哪个电容?要是能圈一下就更直观了。

好的下次!左下角电容

网友:
应该是两个电容怀了

网友:
电容是老演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左下角电容

嗯是的,就一个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坏,可以触发的吧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通病,修了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