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7559不过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22-04-13):
dell15-7559不过保护隔离,公共点没电,也没短路。pq40都没过,想问问PQ40导通条件,学艺不精有点蒙逼。求大神指导

网友A:
PQ40没过,测了哪些呢?N沟G极要25V才导通
VCC   ACDET   REGEN  ACOK  ...必要条件测一下再来问呀,不然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网友:
24780这种芯片除了要查充电IC还要注意电池,有很多机型必须要查电池才可以过保护隔离,还有如果电池没有电也不能过保护隔离,强充一下就好

网友:
24780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40没过,测了哪些呢?N沟G极要25V才导通
VCC   ACDET   REGEN  ACOK  ...必要条件测一下再来问呀,不然 ...

VCC19V ,ACDET 2.7V,REGN 6V ,ACOK 3.3V.应该都是 正常吧,还有什么条件要满足呢

网友:
VCC19V ,ACDET 2.7V,REGN 6V ,ACOK 3.3V.应该都是 正常吧,还有什么条件要满足呢

网友:
acdet 2.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19V ,ACDET 2.7V,REGN 6V ,ACOK 3.3V.应该都是 正常吧,还有什么条件要满足呢

都正常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PQ40和PQ41都换了

网友:
电池是不是有电呢?可以考虑换块电池试试看。联想15ISK,就是这个问题,电池没电了,保护隔离会不过的。

网友:
感谢铁子确实换了pq40 pq41就好了,现在正常开机正常充电。问题解决

网友C:
短接第一个管子试试

网友D:
ACDET正常是2.6还是2.7呢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DET正常是2.6还是2.7呢

我用上下电阻计算也是2.7v,实测也是2.7

网友E:
不知道飞根线过去吗?。试试公共点有没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第一个管子试试

给一头牛弹琴!能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DET正常是2.6还是2.7呢

那有可能是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飞根线过去吗?。试试公共点有没有19v

不过保护隔离飞线能解决吗,别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