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MT08CR

楼主(2022-04-13):
SM3MT08CR 希沃教学小主机 修好备份

网友A(2022-09-28):
你的是什么问题修好了?我的是电流在0.8-0.9来回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修好了?我的是电流在0.8-0.9来回跳

时间长了   忘了

网友B(2023-07-22):
请问你是怎么触发开机的,不知道触发位置在哪,还是你用的开机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触发开机的,不知道触发位置在哪,还是你用的开机板

查EC的图纸 看看触发脚 直接用镊子对地短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EC的图纸 看看触发脚 直接用镊子对地短接

大佬,可是我找不到,EC是一个芯片吗,还是看主板上的it722e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是我找不到,EC是一个芯片吗,还是看主板上的it722e芯片

应该是32 或者31脚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32 或者31脚 你试试

麻烦请问怎么对地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