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2022-04-13):
开机没反应,开机通电,风扇转一会又停,又转起来。要嘛一直转但是启动不了,单独测试电源电源没断电情况,请问还需要排查什么,显卡?主板?内存?

网友:
一般是内存插不好。。。

网友:
检查内存  还原一下主板bios

网友:
所有硬件全部拔掉只留CPU,之后一件一件的加硬件,看看哪个插上出现这故障,不同平台反应也不一样,也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平台

网友:
脱光了再一件件穿

网友:
先清洁板子和插槽,再测各个电压。再刷BIOS。